可调电源一些问题

楼主(2019-10-26):
问题:设定好输出电压之后,用一段时间(30分钟不定,1个小时不定),比如说19V就会下降到15-16-19-15-18不停的跳变,请问有什么思路维修,谢谢大家。

补充一下:是在没有接任何东西输出情况下。

网友:
换电压调节的可调电位器会有惊喜。

网友:
二楼正解,一般就是可调电位器问题。

网友:
一楼正解,       可调电位器问题。

网友:
一楼正解,       可调电位器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旋钮的问题,就是楼上说的可调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
楼正解,       可调电位器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换新有惊喜

网友:
一楼正解,       可调电位器问题 !

网友:
换调速旋钮

网友:
换调电压的电位器试试

网友:
用工业酒精清洗可调电压的旋钮就可以解决!

网友:
旋钮的容易出这问题我一般都是用摁数字的

网友:
换电位器看看,是不是电位器漏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