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品牌机m33aag能刷bios启用板载显卡吗

楼主(2019-10-26):
此品牌机有M1,M4两个型号。M1的只能看到核显,M4的能看到板载显卡。其实主板是相同的,亲自拆解了看过。
但是使用winflash用不了,程序失败。
有没有合适的winflash版本?有没有修改好的bios直接刷进去就行的?

网友:
前天昨天查了一天资料,备份当前BIOS,用modbin修改不了,提示 version is not 6.0;后改用amibcp,可以打开备份的bin包,也可以打开官网下载的BIOS cap包。两者都进行了修改保存,然后淘宝上给商家烧录进同型号的两片rom芯片。bin包是6点多M,cap包是8M
收到芯片,进行更换。bin的根本不能启动,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如此循环重复。cap的可以点亮,风扇转起来,但是屏幕无任何显示,主机也没任何声音,貌似根本没自检。
是不是现在的uefi都不能用传统的工具修改?需要用哪个工具修改?
小白一个,恳请大佬们指点一下

网友:
人工置顶
直到有人回答

网友:
买了编程器,查了不少资料,把BIOS改了刷进去,解锁了BIOS隐藏项能更换首选显卡
但是无论是选自动,pcie,pci,sg,都没能启用720m的显卡芯片。
难道,主板上有个开关,厂商那边没有打开?所以硬件上锁死不能用上板载的显卡?

网友A:
你还是找专业人员修理,别瞎搞。把独立显卡取下,显示器接主板的VGA就行了。不显示,说明主板有问题。G2030有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找专业人员修理,别瞎搞。把独立显卡取下,显示器接主板的VGA就行了。不显示,说明主板有问题。G2030 ...

这个独立显卡是集成在主板上的,焊死的,取不下
详细看这里 http://tieba.baidu.com/p/6310385404?pid=128046741206&cid=0#12804674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