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软关机不了

楼主(2019-10-26):
昨天修到一台华硕版号X450CC,rev2.0的主板,拿来的时候是主供电大短路,修过主板的都知道华硕一般情况下很少是电容短路,测量发现PU8200上管只穿 ,这 个是VTTCPU1.05供电的,拆掉上下管不短路了,通电发现芯片发烫,换掉,还是有点发热,不过没那么烫,手摸到南桥的时候发现烫手,换掉,上电发现显示正常,重点来了,但是发现进系统关机,除了屏幕能关了,其他主板还在运行,风扇什么的都运转,怀疑是系统问题,换了自己的硬盘装过系统也是一样现象,进PE也是一样,想到华硕的换南桥要刷BIOS,也是刷了好多版本都是不行,什么改EM原厂的都刷过,没办法只能慢慢测,发现不拿掉硬盘不进系统进BIOS里关机是可以关的,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开机十次有一两次不显示,感觉是不过内存,想到这款式板载内存就怀疑是不是内存问题,于是在网上找到屏蔽内存的办法一试,再外接一根内存发现进系统可以正常关机了,哈哈,第一次遇到内存问题关不完机的,特意发上来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坑)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