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f251p 好像通病

楼主(2019-10-26):
客户看着在搞。 我说要查下资料,,
     问题就是开关线 被外壳 压 松了。。。。  上次修过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修过,这个设计有问题,开关线容易轻

网友:
什么型号机器啊,怎么我从来没用遇到过啊

网友:
是dell的吗?我倒是遇到dell的开关容易坏

网友:
怎么我从来没用遇到过啊

网友:
2台都是这样的,接开关小板的那头,是用黑胶布贴住的,会被拉出来一点点,导致接触不良,开关不能起作用。还有这个机器放电后,会重启很多次。。

网友A:
碰到6台了这情况的

网友B:
确实是,我想起来了,看我这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1249-1-1.html   我碰到的是开关本身没接触到。可能被摔松了。说个题外话。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会传这个BIOS上来吗?
我印象深刻,接下来说些行业里的事情,如果引起某些人不适,请勿怪,生活所迫。
当时,客户送修,我也发现是这个开关没接触到的问题。
但我不能就这样跟客户说啊,客户当面看着。你能跟他说开关坏了?你给他修个开关,搞得不好。
给你个几十块钱就完事了,都不够拆机费的。
所以我给他报价,说需要好好检查,修好大概多少钱之类的,当然我也不瞎报什么换桥,换显卡的大价格,就是一个正常的维修价格。

然后我就假装啊,在那东测西测,然后又是把BIOS取下来,再读取出来,这样客户是以为我在维修的。
所以我就备份了这个BIOS,不然哪有那闲工夫,修个机还备份一下BIOS传到论坛上来。
最后,找些原因,不好修,需要时间之类,把客户打发走,他走了之后,立刻把开关打上热融胶,增加接触的厚度,调整好合适的位置。
一切OK,搞定收工。

网友:
掉电好难修

网友:
这样问他 不像通病吧  应该是客户 用的过程中搞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我想起来了,看我这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1249-1-1.html   我碰到的是开关本身没接触到。可能被摔松了。说个题外话。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会传这个BIOS上来吗?
我印象深刻,接下来说些行业里的事情,如果引起某些人不适,请勿怪,生活所迫。
当时,客户送修,我也发现是这个开关没接触到的问题。
但我不能就这样跟客户说啊,客户当面看着。你能跟他说开关坏了?你给他修个开关,搞得不好。
给你个几十块钱就完事了,都不够拆机费的。
所以我给他报价,说需要好好检查,修好大概多少钱之类的,当然我也不瞎报什么换桥,换显卡的大价格,就是一个正常的维修价格。

然后我就假装啊,在那东测西测,然后又是把BIOS取下来,再读取出来,这样客户是以为我在维修的。
所以我就备份了这个BIOS,不然哪有那闲工夫,修个机还备份一下BIOS传到论坛上来。
最后,找些原因,不好修,需要时间之类,把客户打发走,他走了之后,立刻把开关打上热融胶,增加接触的厚度,调整好合适的位置。
一切OK,搞定收工。

哈哈,是啊,  自古真情留不住,总是套路得人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6台了这情况的

我得加油多休这种机器

网友:
设计留下来的毛病,自己改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