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大音频断线导致开机白苹果

楼主(2019-10-26):
  一台苹果iPhone 7,客户用着系统比较卡,自己升级系统完成后就一直处在白苹果,时而重启。拿来后我连着电脑也给刷了一个最新的系统,电脑提示刷机完成,但还是不进激活界面,一直停留在白苹果,看电源电流一直是定在150MA左右。

  用手触HOME是有反应的。刷机能正常完成说明机子开机条件是具备的,移除外配进行测试结果还是一样,不进系统。把机子开机放在一边过了一会,机子进去界面了。但还是一样很卡,发现只要点击跟声音有关的文件或者界面都会卡死机,之前有朋友给我说过7代音频容易坏,决定把U1301大音频拿下来看看,拆之前还是做好保护,下方是硬盘,上方是大电源,背面是基带CPU,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7代取不带胶的芯片可以把温度稍调高一点,个人感觉7代的原厂锡的比前面几代锡的熔点要高。

  结果拿下来处理好焊盘问题就发现了,芯片底角C12 J12 两脚的焊点已经掉了,在显微镜下观看发现这两个点的走线在最上面,(有点类似不iphone 6Plus触摸的走线),很容易断线,可以查询图纸,在音频旁边有两个电阻是分别通这两个点的。

  分别飞线到这两个点即可,其中C12的断线几率比较高,它是CPU给音频的一个信号。大音频可以不用更换新的,把拆下来的芯片重新织锡装上即可。

  装好开机20秒正常进入界面(由于系统不不断更新,装机测试请用原装配件测试,前摄像头排线也要扣上)。测试各项功能正常,没有出现卡机。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我有个iPhone7 听音乐看电视的时候只要一拿一动,外放声音就会变成听筒播放,不知道哪里问题,换过大音频没解决

网友:
这也许就是电子器件的魔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