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主板没有位置号,没有点位图,只有电路图怎么修?

楼主(2019-10-27):
今天修到一个笔记本具体型号过段时间再说,有图纸,没有点位图,主板没有位置号,进水腐蚀。遇到这种板子,求问论坛大佬都是怎么修的,求方法!

网友:
方法一 清理然后盲修  方法二 清理 然后找个料板  方法三 清理 然后看看 不行就送修  方法四 清理 然后看看 不行就交换

网友A:
V星的主板,先清洗一下,如果腐蚀太严重就别太勉强自己,V星是少量图纸的,你可以借鉴一下类似型号的

网友:
第一,按照时序来,一步步走。 第二,以IC为中心,向四周慢慢找。第三,靠眼神和运气了。祝你好运。

网友:
放弃吧,CPU供电芯片进水了,CPU必挂,我见过好多 了

网友:
这不就是海尔雷神911嘛

网友:
这就只好换板了

网友B:
这个 雷神911  广达 NL8 -C  有点位的

网友:
这是放了几天了才想起来修?而且进水太厉害了,清洗下,看看短路的配件更换下,如果还不行建议放弃,这样烧的不好修。

网友:
先清理洗板 以时针电路 供电ic排查 问题大建议置换或者放弃

网友:
都 发霉成 这样,修个毛

网友:
这机器有图纸有点位。。我今天也修到一台   怀疑CPU坏了  麻烦楼主帮我测量一个对地阻值

网友:
现在维修的七代八代的机器,90%以上都是没有任何图纸和点位的,芯片都是代号,就连找个电源芯片的图纸都难,更别说查找主板上什么信号了,

网友:
要学会放弃,这种修好也怕返修的,直接换板好了,

网友:
先测CPU再看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雷神911  广达 NL8 -C  有点位的

求个点位图,谢谢。

网友:
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我师傅要凭经验维修,在这里顺便求个点位图

网友:
可以联系我修!

网友:
感谢你的热心,我发这个帖子是想问这一类问题,并不是针对这个板子。这个板子只是我举个例子。

网友:
现在维修的七代八代的机器,90%以上都是没有任何图纸和点位的,芯片都是代号

网友:
洗干净看看那里坏了的换,没有短路就上电试试,

网友:
进水太厉害了,清洗下

网友:
换板吧,这个机器还能修 ?

网友:
建议买个寻线器(也就是测通不通的那种东西)对着图纸跑线路

网友:
说了多少次了  修不好就别勉强啦  有些板子就注定修不好的  有这时间不如看看小说看看直播 修个锤子呦

网友:
进水这样了就算维修好可能也不稳定,慢慢查慢修浪费时间和精力

网友:
这个主板NL8的论坛有点位图纸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先拍照 洗板 烤板,在修断线腐蚀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V星的主板,先清洗一下,如果腐蚀太严重就别太勉强自己,V星是少量图纸的,你可以借鉴一下类似型号的

DANL8MB18C0这是广达的

网友:
大面积腐蚀 直接换板   返修就麻烦了

网友:
遇到没有点位的、电路图的,小白看到表示直接傻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