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

楼主(2019-10-26):
大师们,手上一台A1286花屏,更换新显卡后,可以开机但是键盘跟触模板都用不了,不知道啥情况,也没有动到IO 这一块呀,以为键盘坏了,调了一个新键盘更换上去一样,外接键盘可以使用。IO型号:CY80794-24Y.谢谢!

网友:
换之前,是好的吗,有可能原来就不行的吧

网友:
触摸板坏也会导致两者都用不了

网友:
每个都断开过,分别测试过。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