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8231B与RT8207M代换的经验!

楼主(2019-10-26):
        RT8231B和RT8207M都是内存供电的PWM IC, RT8231B大多用在四代内存上,三代低电压内存也有。RT8207M主要是用在三代内存上,
        经过对几个机器的电路分析以及实物维修情况,RT8231B的6脚FB 反馈一般是0.65V,RT8207M是0.75V,所以大家在维修时,四代内存机上用8207M代用8231时就会出现内存电压偏高,导致烧内存 CPU或者不跑码的情况,
        准确的的做法就是改6脚的反馈电阻,调整反馈电压与基准电压一致就可以了,另外RT8231B可以用APW8868B代用,我在HP X1P 三代内存主板上见到原件标识是APW8868B,而电路图上标的RT8231B,
     具体情况见图片说明,维修需谨慎,仔细,烧了客户的东西就不太好了。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

网友(2024-12-02):
实践经验,值得借鉴学习。

网友(2025-01-17):
感谢分享  我有个内存供电的 , 没有电压, 用S3   S5上拉,把电压弄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