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5552G时亮时不亮维修

楼主(2019-10-26):
加焊北桥后每次都能亮机

网友A:
AMD的 加焊只能用段时间,最好还是换掉  防止返修

网友:
AmD的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 加焊只能用段时间,最好还是换掉  防止返修

那我先用一段时间再给客户。

网友B:
直接换改良版,其实加焊只是一种判断故障的过程,真正的加焊是自己骗自己,其实芯片和主板的没有脱焊的,而是晶片和BGA芯片基板脱焊,加热以后(热胀冷缩)芯片暂时是可以用了,说不定哪天又脱焊了,还是直接换个改良版的(现在这个芯片价格非常便宜了),最少也能用个一年半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改良版,其实加焊只是一种判断故障的过程,真正的加焊是自己骗自己,其实芯片和主板的没有脱焊的,而是晶片和BGA芯片基板脱焊,加热以后(热胀冷缩)芯片暂时是可以用了,说不定哪天又脱焊了,还是直接换个改良版的(现在这个芯片价格非常便宜了),最少也能用个一年半载是没有问题的。

说的有道理,关注你了

网友:
不错 理论扎实

网友:
改良版的是什么意思?换个通用的型号,还是在同一型号上加工?

网友:
AMD的经常出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的

网友:
加焊的用不了多久要返修

网友:
北桥   好耳熟的芯片啊

网友:
最好还是换掉

网友:
换北桥吧,可以用216-0752016 代换

网友:
这通病了,重植还有加铜片改散热,起码还能撑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