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 usb2.0不正常 大佬看看是不是不用修了

楼主(2019-10-26):
usb2.0无法识别  三脚测阻值 只有100多

是不是非得换u了
初学别笑话我

网友A:
这个是肯定要换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肯定要换U的。

哦了  多谢

网友B:
把那个6脚的小管子拆了,再测试阻值,如果一样没变化,换U把,换了刷给改ME的BIOS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那个6脚的小管子拆了,再测试阻值,如果一样没变化,换U把,换了刷给改ME的BIOS解决

嗯 六脚那里本来就没装  测阻值一样的    辛苦你了

网友C:
换U吧,一般客户都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U吧,一般客户都不搞了

对  一说换u就不修了

网友:
板载u 死坑死坑的。换板吧

网友:
只能换u了没其它的东西了

网友:
能亮机吗。

网友:
短路了就换U吧,换U和板子差不多价格

网友D:
主板上有多对USB信号的,这组短路可以接别的空的USB信号

网友:
其他U口能用不

网友:
有个偏置电阻看看

网友:
,USB都不能用吗?

网友E:
usbHUB搞一个CPU风险大

网友:
总共连几个元件连u!

网友:
接个 转接口  吧

网友:
这个不是我上次那个板吗,直接放弃了,是U的问题

网友:
大神 赐教了

网友:
直通的线路坏了。。。  换U代价确实太大了 ,风险也大

网友F:
能  一切正常  就是2.0usb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上有多对USB信号的,这组短路可以接别的空的USB信号

只有两个usb口  两个2.0都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HUB搞一个CPU风险大

不是一个口  是所有的usb口2.0协议都不能用 3.0正常

网友:
只能换u了没其它

网友:
没什么修的价值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能  一切正常  就是2.0usb不能用

实在不行改个从网卡USB拖出来几个,买个一拖三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实在不行改个从网卡USB拖出来几个,买个一拖三

是无线网卡还是以太网卡?我再去看看点位研究下  还有这种操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无线网卡还是以太网卡?我再去看看点位研究下  还有这种操作啊

以太网。
都是USB总线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