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10耳机和喇叭都没有声音

楼主(2019-10-26):
遇到一个问题请教大家。

t410的的喇叭和耳机都没有声音,系统和驱动的原因已经排除,喇叭的接口上一直都没有电压,4个针脚就都是0v声卡CX20585-11Z的供电脚和ref脚都正常,就是没有信号输出。14脚ext_mute 有3v电压。
实在没有办法,请指教。

网友:
再补充一点,很久以前,这个板子的usb曾经因为外设短路烧过usb接口,还能是这个原因到指定 声卡不好使吗?

网友:
有没有换声卡试试

网友:
外围电路有问题...声卡  南桥

网友:
时钟信号看下

网友:
声卡和USB是不是一个小板上面的? 换了试试看

网友:
那就是小板了

网友:
再补充一点,没有插入耳机的时候,声卡50脚senseA是3.3v,插入耳机后,此引脚是2.9v。总之耳机和喇叭都没哟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