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才K1平板进水,无图维修

楼主(2019-10-26):
到一个朋友那修车时,聊天起来说他有个进水平板给一个修笔记本的修了,说没配件修不了,我说我正好学的修这个,可以拿回去帮他看看.
症状:插电没反应,按电源键也没动静。
估计伤的不轻,拆吧,原来的修笔记本的拆过一次,这次拆很快就拆开了:

打开一看,多处腐蚀,难怪原来的人懒的修。

插上电没反应是原来装的时候就没插电,我插上电后,电流忽高忽低,看这屏幕也是一会亮一会不亮的,头疼了,找了论坛和百度,鑫智造都没有图纸
先从发霉的地方开始吧。

量到A点时有3.3v电压,量到B点时电压为零。其实为零也正常,大不了是接地嘛,结果一跑线线发现这个B点连到了TPS65132,这个芯片是产生正负5.8V的芯片,正好是给液晶屏幕供电的,难怪液晶屏一下亮一下暗的。拆了,换掉后,屏幕不亮了,什么原因呢,原来是我换了一个400欧的电阻,电阻太大了,量了TPS65132输出引脚,只有正的5.8V出来,没有-5.8V出来,又换了一个0欧的电阻上去,开机屏幕正常了。

因为触摸屏幕的插座腐蚀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好坏,以为卡logo了,开始测量ssd的引脚确定是否有工作,在ssd旁边开始找供电,晶振,等测量点,芯片名称为:SSD2828QN4,供电找电容找了一圈,没有电,又找晶振测波形还是没有,完了完了,这个不读ssd麻烦了。但是想想明明是启动了一下的,怎么会没有波呢,结果又把表笔提前插在晶振上,然后上电开机,果然发现有波形。心想可能是读了吧,就先放一下。(此处判断因该有错误,不能从晶振判断是否读取了数据
那就先修触摸屏吧,这没什么难度,直接飞线完事:

接上后屏幕反应超级慢,原来飞线的时候连锡了,幸好没烧什么东西,重新处理后
触摸屏幕正常了。又卡在那个笑脸那里,发了个微信给朋友,本来是告诉他也就只能
到处为止了,结果他惊喜的回到修好了,原来这个小天才到这个笑脸就是重启结束了。
晕。。。。用触摸屏,顺着小花脸的嘴巴轻轻一划就搞定了

到此维修结束,其实过程还查了好多资料。等我整理好后也一并发出来共享给大家看看!
对维修平板有很大的提升的。
总结:维修一定要根据具体的故障为什么出现,来维修,这样可以大大减少维修的时间。先把能看到的轻松的问题解决掉。无图纸时候可以看看丝印查数据手册,来看看条件和输出是否正常,这样也可以进行维修的。

图解Windows 10平板电脑电路原理和维修.part1.rar

图解Windows 10平板电脑电路原理和维修.part2.rar

HJ080IA-01EPre(V01)_20120601.pdf

SSD2828QN4_1.0 (2013_02_03 18_51_31 UTC).pdf

网友:
都进到桌面了你还以为没启动SSD

一般不启动系统,只能显示logo哦
能显示花花绿绿的,几把都已经到操作系统了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经典!

网友:
可以的,这样也能修好

网友:
这个笑脸有点坑爹啊!还以为是卡logo呢!

网友:
哈哈 笑屎人勒

网友:
什么系统的平板是Windows系统的还是安卓的

网友:
既然是朋友的,那你帮他修要钱吗?

网友:
厉害了,我手里还有好几个这机器,有空拿出来修一下试试

网友:
送给楼‘主一个大大的赞!

网友:
你最后一句是真把我笑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