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V5-47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10-26):
    哎,电脑维修行业钱越来越难赚,也许老天爷也为我们感到伤悲吧,天天下雨。
    一位老客户打电话说去取一台笔记本来修。见面说:两年没用了。之前就已经开不了机了。叫拿回来看看,当时看了下C壳上标的I5,觉得有维修价值,就拿来了。
    先拨电池上电流表,待机0.045,不触发。拆机,CPU集成,纬创代工,板号11309-2。很明显待机电原主偏高。测试各个电感无短路,3V360,5V430。这种电流偏高首先看待机芯片是否正常,果然有些微微发烫。3V5V线性正常。先换芯片吧,原装芯片RT8223M。手里没有也,看脚位和51125脚位一样。正好有几颗。换上打值上电,哗,电流0.16,芯片飞烫发。插,难道芯片坏了。再换一个,还是一样,奇怪,算了,还是买同型号芯片吧。
    两天之后,芯片到手,换上去,涛声依旧。耶,奇了怪了。看来只能搬出示波神器了。(这里对各位坛友表示欠意,因为是修好装完机才觉得这个故障对维修PWM电路比较有意义,才想起来要发贴,所以在维修过程中没有拍照。大家只能将就看看文字了),看了该板的时序,上电之后3、5V会同时出来,然后再关闭,用示波器分别测3V与5V。发现两个电压都有出来,然后再掉下去。开始测量芯片的各个条件,供电19V、EN3.3V、ENtrip1  1.1V, ENtrip2   1.1V.(这两个电压根据芯片强脚定义电压范围在0.5--3V之间算正常)。这样看来,各个条件都正常。到此,只能再仔细研究对比一下两个电压的波形。3V与5V同时掉电,不同的是,3V垂直掉落,5V缓慢掉落,由此可见,问题肯定是出在3V上面。芯片的条件全部满足,根据打值又没有明显短路。那么问题我想应该显而易见了,。。。。。。。。。。
    不错,有经验的坛友应该已经知道答案了。滤波。
    料板上拆了换上,通电,电流到0.018后再回到0.002。我想这应该就是该板的正常待机了。直接插屏线,按开关。完美亮机。
    没图,但有真相,感谢把这枯燥的文字读完。下次改进。

网友(2021-03-21):
有个51123也经常出类似问题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