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730K开机烧电容

楼主(2019-10-26):
七彩虹GT730K开机烧电容,请问这个电容C35是做什么的?谁知道容量?

网友:
这个个头,一般是电源滤波用的,你找个10U的补上去就行了

网友:
你这电容都烧断开了,不影响显卡工作吧?  是不是其他还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不要就可以

网友:
能烧电容,一就是电压高了,二就是电容耐压不够

网友:
在其他的显卡料板中拆一个基本都有,反正耐压要高于12V

网友:
只要存在就有用处,无非是不是重要的,核心的而已。

网友:
旧板找一个干上

网友:
我修就不要,应该不影响的吧。

网友:
是要不摸你电路的.电容越大越好

网友:
100u16v滤波电容吧

网友:
在风扇旁边就是风扇12v滤波啊

网友:
这个电容不重要,但发生烧断了,说明产生瞬间电压电流过大。保守点你跑线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是不是上级某个三极管已经被击穿了,如是就及时更换。。如果仅是静电引起的瞬间高压只击穿这个电容,你可以不理它。

网友:
这个拆了就好,不装也行

网友:
找个个头大小差不多的做上去,再测后面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不装继续用也可以

网友:
怎么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