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80显示正在充电,充不fjf

楼主(2019-10-26):
戴尔548内置电源。电脑店的同行,在给客户清灰的时候用镊子取电池不知道怎么,打火了,能开机,认不到电池,同行自己订了块电池也认不到,拿过来找我给看看。电池口两条数据线阻值无穷大。数据线过电阻到充电芯片 EC还有一个六脚的芯片,换六脚 的小芯片,进系统能认到电池。提示正在充电,但是电量不动。换新电池也是一样。换充电上下管,换BQ24737 换EC 刷BIOS都无果。 BQ24737 VCC 20V  ACP ACN19V   ACDET 2.7V   ACOK# 低电平  SRP SRN 11,45V  BTST 11.16V   SDA SCL 3.3V  升压是不是有点高?充电芯片换了两个故障都一样。请大神帮忙分析下,还有什么条件不正常。谢谢。

网友:
工厂BIOS和图纸也一起分享吧,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万分感谢。

5480 Dajw8gmb8c1 工厂.rar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DELL 14-5480 板号DAJW8GMB8C1.pdf

网友:
看一下充电芯片的 sda 和scl信号吧看一下有没有波形

网友:
BQ737  这个不充电好像是老问题了吧   论坛搜一下

网友:
不是高 是低了吧

网友:
这个不充电好像是老问题了吧

网友:
SDA  和SCL有没有波?没有有合盖信号?

网友:
升压的问题起码12v以上

网友A:
看看EC是否带程序 怀疑是程序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EC是否带程序 怀疑是程序引起的

EC换的新的故障也一样,没程序

网友:
电池口的周围元件可疑 总的问题估计是出在这个地方,无穷大。应该是断线了

网友:
充电电杆旁边的电容啊,这个机器给我印象很深

网友:
看下IOU 等辅助信号

网友B:
取掉ESD7还是6哦 头几天我修过这个5480 取掉那个6脚控制芯片 然后直连2脚和6脚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掉ESD7还是6哦 头几天我修过这个5480 取掉那个6脚控制芯片 然后直连2脚和6脚  就好了

esd6

网友:
充电电路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头疼的,向你们学习一下 经验

网友:
12 13 脚是否断线 还有10脚注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