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有换过A1708 苹果电脑 换完屏合不上 求助

楼主(2019-10-26):
自己定了个屏幕 不是总成  花好久终于换上了  开机也正常显示
准备收工的时候尴尬了 发现合不上 屏幕离触摸板有个1-2厘米的距离 硬压可以压下来
又拆开没找到原因
想问问有没有修过的人 告诉我一下换这款屏幕需要注意的点 或者知不知道为什么屏幕会合不上

网友:
送修吧,排除屏问题

网友:
只有两个可能,1没装到位,2壳子变形

网友A:
天线卡子没有压到位吧,翻盖会吱吱响

网友:
天线没放好

网友B:
屏轴两边的大罗丝松了,合上后再打紧就行了。

网友(2020-01-12):
引用 网友A:
天线卡子没有压到位吧,翻盖会吱吱响

没呢 反复拆来三四次了 没找到哪里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轴两边的大罗丝松了,合上后再打紧就行了。

已经是最小角度了 只有不拧紧才会合上  拧太紧反而合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