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显示器无问题内置屏幕背光暗换

楼主(2019-10-26):
外接显示器无问题 内置屏幕背光暗 换背光ic问题依旧 没图纸 不知道接口定义 跪求大神解答看看

网友:
有屏的话先换个屏排除一下

网友:
屏换了 排线也换了 背光芯片也换了 故障依旧

网友:
查屏口或者改升压

网友:
是不是暗屏?强制给lcd on上拉呀!

网友:
学习经验,现在真不好修了

网友:
先查屏电压 然后查lcd on 是不是有了

网友:
暗屏是肯定能修得好的

网友:
不行可以改高压。一般都挺好修的。

网友:
已经修好,感谢关心,有空了分享经验

网友:
显存看着好别扭,原厂就那样吗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 背光供电问题

网友:
多少针的接口;背光电压18v左右有没有;en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