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固态和机械一起就不引导

楼主(2019-10-26):
a1278 固态和机械一起就不引导 光驱位改了托架加机械  换位置换托架都一样又遇到的么?

网友:
问题写的太简单,什么配置,什么都没有,谁知道

网友A:
拖架上有个小开关,拨过来试试

网友:
如果是后来加的固态 那看看光驱位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拖架上有个小开关,拨过来试试

开关拨了 也换了不同牌子的 最后客户把机械装移动硬盘 拿走了

网友:
一般是不是托架有问题呢,机械硬盘有问题也会导致不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