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S MAX 触摸复位AP_TO_RACER_RESET_L短路

楼主(2019-10-26):
如题,想询问下,这个有能借复位的可能吗
这台机子目前确定是CPU的K4脚也就是AP_TO_RACER_RESET_L直接短路了,所以触摸不能用,我自己试了很多其它地方的复位和1.8V左右的供电借过去,但都无法修复

网友:
电击试试吧

网友:
烧 鸡烧 鸡烧 鸡烧 鸡烧 鸡烧 鸡烧 鸡

网友A:
怎么样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
触摸是下层吗 xmax  会不会是中层的那个框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找到问题了吗?

有找到问题啊,帖子就说了,CPU短路,只是寻求有没有其它办法解决,但最后是判死刑了

网友(2019-12-26):
我也遇到一个 电击试了 cpu上面的线直接烧断 而且刮开断线的地方测量还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