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70a-ds3 小修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9-10-26):
技嘉GA970a-ds3 小修开机瞬间掉电 强开可以点亮~  故障为开机瞬间掉电,是马上掉,非常快的那种,估计0.3秒左右时间就掉了,因为风扇才转动就停了~

网友:
查下IO电压检测脚...................

网友:
先检查有无短路 再重点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A:
关键是强开可以点亮,,那主要查开关针

网友:
第一次按开机键可以走下停了·在怎么触发没有反应~电源强开可以点亮~~~~~开机开关端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强开可以点亮,,那主要查开关针

开机针5V电压 第一次触发有转下 一直点没有反应除非拔电

网友B:
电压检测看看。。。。

网友:
短接进BIOS好像5V电压变6.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检测看看。。。。

5v电压变6.8我短接进BIOS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