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7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10-26):
故障:不开机

检测:接可调电源大电流

流程:
1、充电口座子JDCIN1的3/4脚打值--无穷大;B+打值000。

2、B+大短,想着通过PQ301、PQ302通过大电流可能烧坏,拆下来,发现PQ302 DS短路。

3、把PR968拆下来,确定是Ventura_B+端短路还是B+端短路,发现是Ventura_B+端短路。

4、拖了PJ601的锡,发现另一端没短路。

5、拆了PL901,发现CPU_B+短路。

6、拆了PC902,不短了,万用表量了下拆下来的电容,确实短路。

7、装机上电,亮屏,维修结束。

8、原本是打算松香或者857检测剂烧机的,后来觉得利用下各种测试点,挺容易缩小范围。给同样是刚开始学笔记本维修的同学们参考。

网友:
大短路好搞....

网友:
兄弟厉害啊!我有个苹果老笔记本,一个内存插槽不认内存,能修吗?一般是什么毛病。

网友:
一个内存插槽不认内存,

网友:
大短路,测各大短路的地方,用眼睛加放大镜观察,基本上都是秒杀。

网友:
无论在电脑还是手机,大短确实是最容易修的

相比手机主板,笔记本主板多了个隔离点

利用隔离点能很方便的确定短路位置,也算笔记本主板的一大特点了吧

要是有热成像仪的话,这种1秒钟确定,更方便啦

网友:
一个5A的机器呀,楼主是教科书式的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技术分析,非常经典的维修思路

网友:
步骤很详细 ,感谢楼主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大短一般都比较好修的,不过楼主挺厉害了

网友:
大短烧机

网友:
这种大短路的是最好修的了

网友:
Y470大短一般都比较好修的,不过楼主挺厉害了

网友:
这都是通病来的,无非就屏线插槽旁边,跟1.5转换管旁边的电容,其他地方的基本不坏

网友A:
大短是好修,就是送银子的。楼主的过程有些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是好修,就是送银子的。楼主的过程有些复杂了

对,是的,本来打算上电摸下哪里发热的,一会就能解决
后来想了下,我也是才开始系统学习笔记本维修的,利用下隔离点逐步缩小目标范围
觉得利用隔离点挺有意思,比手机上天天松香大法有意思
发上来让刚开始学习笔记本维修的同行做个参考
老手的话还是直接摸下发热位置或者热成像照一下更合适
毕竟几秒能解决的问题没必要拖好几分钟

网友:
修电脑的饭不好吃啊,搞手机的都开始跨行搞电脑了,

网友:
不错 ,理论清晰

网友:
是不是屏供电的电容

网友:
好像都喜欢大短的机器

网友:
搞维修的有没有人买过热感应仪的,不知道那个东西效果怎么样

网友:
感谢楼主的技术分析,学习了!

网友:
小白一个 学习中...

网友:
不错,思路正确,方法也对。

网友:
思路清晰一路到底,学习了

网友:
这都是通病来的,

网友:
教科书式经典教程

网友:
我修的联想本本,贴片电容短路的太多了

网友B:
我的470开机不显,不知道大师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470开机不显,不知道大师能否指点一下

我不是大师,笔记本我也才开始学
首先按照时序仔细检查下所有项目,检查完了再针对性的来论坛或者群里咨询
起步阶段我们没法追求效率,只能慢慢熟练起来

网友:
嗯。首先测试公共点。思路明了。哈哈

网友D:
秒机子阿,这机不是屏供电短就是cpu

网友:
测量,各大电感对地值!!在去查那一路,,缩小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大师,笔记本我也才开始学
首先按照时序仔细检查下所有项目,检查完了再针对性的来论坛或者群里咨 ...

能不能加个QQ或者微信啊?师傅

网友E:
老是遇到小短,最后烧烧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秒机子阿,这机不是屏供电短就是cpu

对你们老手,凭经验秒杀
我们刚开始学习笔记本维修的,不管啥故障都认真对待
希望有一天也能像你们那样各种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加个QQ或者微信啊?师傅

不敢当不敢当
相互交流学习可以
我私信你我的wx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是遇到小短,最后烧烧cpu坏了

轻微漏电的话,烧机可能不容易发现,当不开机维修试试

网友:
问题超多,通病超多的机器,这个地方的问题遇到少

网友(2021-03-09):
感谢楼主的技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