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1060 3G 全部无供电 IC:up9511Q

楼主(2019-10-26):
索泰1060 3G 只有1117 12V转5V有电压,其他全部无电压,GPU供电IC:UP9511Q(32个脚),找不到芯片资料,只找到UP9511S(40个脚)的资料,脚的数量不对不知道EN脚是哪个,哪位高手有呀,麻烦给个图片,感谢了。  图中红圈圈的IC我已经全部换过,都是从另外一个好的显卡上面拆过来的,显卡型号一样的,现在还是没有GPU供电。

网友A:
En脚那个三极管丢掉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脚那个三极管丢掉就行

关键现在找不到en脚是哪个

网友: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感谢,你这个是40脚的,这个芯片是32脚的,没有办法参考

网友:
这个卡好难搞,搞了一天也没有搞好

网友:
现在的显卡的确不好修哦

网友:
先有显存供电才有核心电压

网友(点评):
现在显卡都是先有GPU供电,然后才有显存供电.

网友:
是的,就是这个芯片,兄弟,前两天才给你买过图纸

网友:
图神来卖图纸了。。。。。

网友(2020-01-08):
36脚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还有显卡图纸吗

网友(2020-04-12):
图纸找到了吗,我这个IC是10脚短路

网友:
楼主1060修起来报的起价吗,,,,

网友:
我的也是QFN32的测量到9511和1117的脚微短路,换了1117和UP9511成功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