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lus图片中圈的两个电阻c4106和c4409缺失会引起什么故障

楼主(2019-10-26):
(图片)

网友:
应该是不影响的。这个两个电容吧

网友:
c4106和c4109 丢失不会影响问题

网友A:
这两个是电容的,用来滤波用的,有它们会更好,但是没有也不碍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是电容的,用来滤波用的,有它们会更好,但是没有也不碍事

是不是会影响Hom键的按压振动

网友:
这两个是电容的,用来滤波用的,有它们会更好,但是没有也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会影响Hom键的按压振动

不会呀,这两滤波电容是充电线路上的,跟home键没啥关系呢

网友:
wt不会造成任何问题

网友:
滤波电容不会影响其他的,最好装上,不会影响你的按压,最早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