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矿卡RX570维修

楼主(2019-10-27):
第一步显卡拿到手后先打阻(虽然已经从专家知道情况:显卡能点亮,高负载黑屏。但为了安全还是先不要上机,先有血的教训直接冒烟了)。粗略测量pcie及对偶电阻值正常,各mosfet管正常。根据上家给的信息这时我也想到有可能是虚焊,但这个被我否定了(闲鱼专一帮人就干这事:拿来就只会加焊,干好了就赚了,搞不了退回上家或找下家),我手上这张卡都有可能被土炮干过数回了吧。再仔细地测量阻值,逐个元件去测,没有参考很多地方只能靠猜测,终于找到有两相主供电mos管驱动IC旁边的小三极管与其它两相不同,这两个三极管都两个脚接地了。
第二步果断拆下两个管驱动IC,上面丝印各个都不太一样“Aj=XX”,新手查不到型号,柳暗花明在显卡的另一端显存供电处看同样大小管脚的,上面的丝印不一样,用放大镜来终于看到了:uP1959R。
第三步淘宝订货。这玩意在淘宝只有几家在卖,而且都卖很贵要20元,找到一家卖拆机的还要8元钱一颗,忍痛买了3颗。货到装上去,上机,,,正常了。

网友:
现在修显卡的不多,修主板也收不上价格

网友:
学习中,最近也想学下调戏显卡

网友A:
坏了两相供电导致高负载黑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坏了两相供电导致高负载黑屏?

就是~!楼主换的应该是辅助供电的IC!而且他判断的时候不是黑屏的时候检测辅助电压,而是凭着旁边的三极管阻值来判断的,很雷人!

网友:
我咸鱼淘了个RX470玩游戏死机有没什么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楼主换的应该是辅助供电的IC!而且他判断的时候不是黑屏的时候检测辅助电压,而是凭着旁边的三极 ...

这两块小芯片应该叫mos驱动IC吧?这个是双路的控制上下mos管,有些卡是用4路可同时控制相邻两各上下mos管。原来这个叫辅助供电I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楼主换的应该是辅助供电的IC!而且他判断的时候不是黑屏的时候检测辅助电压,而是凭着旁边的三极 ...

我就是根据电270电容旁边的小三极管对地电阻值异常,然后拆掉三极管后,仍然异常,然后猜测是这两小IC的问题,然后拆掉这两个小IC,原来小三极管处就开路了。。当然还参考了另外两相供电,,这个是很简单的问题了。你有更好的方法,就发出来给大家学习一下嘛

网友:
我虽然胡乱弄好,感觉是碰运气,也没有很好的思路。另外对于uP1959R,不知大家有没有可替换的IC,这淘宝上太少了而且贵,感觉应该卖5毛才对,至少不超过8510。原来我就想用8510来替,但封装不一样(一个8脚,一个是10脚,而且大小不一样)。
另外,我把空着mosfet管的位置补全,我认为虽然不能增加供电的相数但起码能分担电流,增加mos管的承受能力。。不知会不会有后患?

网友:
又赚几百大洋

网友:
矿卡,不值钱了。赚百来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根据电270电容旁边的小三极管对地电阻值异常,然后拆掉三极管后,仍然异常,然后猜测是这两小IC的 ...

换号IC之后可曾再次检测阻值?正常的阻值是多少?如果不做到这点你就无法积累经验!难道每次都要靠运气吗。其实这维修不难。亮机的时候电压多少?黑屏的时候哪里缺了电压,就能很好判断哪里的IC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两块小芯片应该叫mos驱动IC吧?这个是双路的控制上下mos管,有些卡是用4路可同时控制相邻两各上下mos管 ...

这两个驱动坏的话上管就会击穿,一般发现上官击穿直接换这个肯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驱动坏的话上管就会击穿,一般发现上官击穿直接换这个肯定好

上管就是没有击穿,击穿的话通常会发生短路(当然上管与驱动一同击穿也可能不短路)。事实上管确实都是好的,更换后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号IC之后可曾再次检测阻值?正常的阻值是多少?如果不做到这点你就无法积累经验!难道每次都要靠运气吗 ...

谢谢,我本来也想测电阻无法确定再上机测电压,但通过测电阻都能找到了,这个是运气好了。对一张情况未明的卡上机还是风险很大的,有过直接BOOM了的教训,所以我还是太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