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进不去系统,一直等待在LOGO

楼主(2019-10-27):
它自己系统进不去,外接系统也进不去,PE也很难进入,偶尔可以进一次PE,机器客户摔过。来的时候还可以进系统。后来拆装少装个风扇,温度挺高,现在就成这样了

网友A:
是少装了显卡风扇,可能还是那里接触不良吧

网友:
先检查硬盘,摔过的机器硬盘很容易坏

网友:
摔过的,桥下面有开焊或掉点的可能

网友:
摔过的机器硬盘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少装了显卡风扇,可能还是那里接触不良吧

刚开始确实是少装了,现在装过了

网友:
硬盘坏了,换一台电脑了,买苹果电脑,就不缺钱、

网友:
显卡重新加焊显卡重新加焊显卡重新加焊

网友:
cpu  显卡  拆下来看看掉点了么
或者先加焊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重新加焊显卡重新加焊

网友:
外接系统——是什么?外接系统——我晕了。

网友:
换硬盘啊  不 行应该 是桥掉点或者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