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V-N960 G1GAMING开机中间风扇狂转

楼主(2019-10-27):
技嘉960g1 4g版因为有停转技术的原因 中间风扇用的比较多 出现风扇狂转的问题 风扇拆开看到问题了 看图

网友A:
没看到是什么问题,是开焊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是什么问题,是开焊了吗

对的 才看到 因为开焊了所以温控不受控制

网友:
霍尔检测不行了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