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华硕X555uj蕊片型号

楼主(2019-10-27):
请问大神华硕X555uj  1.0Vsus电压芯片型号 上面丝印是5E=3L  这蕊片有问题 只要接上这个 5V待机上电3秒后就没了 点位图没有具体型号 20脚的

网友:
FZ格式的点位图上有型号啊。内存供电芯片也是同一型号

网友:
RT8248A点位图上有型号

网友:
就是没找到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