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苹果笔记本修板载内存小方法

楼主(2019-10-27):
A1466  报警三声  大家都知道内存问题的。但是当我把十六颗全部植株之后,时亮时不亮,我的心情是崩溃的。肯定有那个没搞好,或者本身性能不良了。怎么办,墨迹好久之后我想怎么才能确定哪一个呢。终于找到了方法
用铁片挡住,用带风嘴的风枪270度一颗一颗的吹。以后大家可以尝试下,不用那么辛苦全摘掉了

网友:
做个铁皮罩子。

网友A:
我只知道是cpu的问题 换了几十个 没一个是内存的问题 等着返修 换cpu我没有一个返修的 包修半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是cpu的问题 换了几十个 没一个是内存的问题 等着返修 换cpu我没有一个返修的 包修半年的

苹果也能换cpu了? 14年的i5换多少钱

网友:
直接上机,一次加热4个不更好吗?,吹不均还摘出问题了

网友:
用东西挡着感觉也不行

网友:
主板受热 临近的显存也被加热了

网友:
基本没什么作用,很多坏了根本吹不显示的。。。昨天焊cpu好了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是cpu的问题 换了几十个 没一个是内存的问题 等着返修 换cpu我没有一个返修的 包修半年的

确实这个问题基本都是CPU问题,但是昨天我修了一片820-3209-A我重做了CPU,有时可以显有时3声报警,你觉得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换内存好过。

网友:
临近的显存也被加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这个问题基本都是CPU问题,但是昨天我修了一片820-3209-A我重做了CPU,有时可以显有时3声报警,你觉 ...

你换个cpu就知道了 一般都不会重做 换新的

网友C:
说实话本子上的显存损坏见的少,矿卡上的显存坏的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本子上的显存损坏见的少,矿卡上的显存坏的多。。

有啊 27寸IMAC 花屏就是显存问题 四个四个换的

网友:
你这么吹肯定会烫到的吧,直接吹是一样的

网友:
周围的其它也被加热的,,,,

网友:
很多坏了根本吹不显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啊 27寸IMAC 花屏就是显存问题 四个四个换的

是哪一年的?显卡板号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哪一年的?显卡板号是什么?

新款薄的a1419 显示是中间有一条线花 然后死机 显存问题 板号没记 就记得找不到板的图纸点位 用其他点位盲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款薄的a1419 显示是中间有一条线花 然后死机 显存问题 板号没记 就记得找不到板的图纸点位 用其他点位 ...

哦,是那款显卡现存在板上的对吗?这个修到的少,只遇到过一个开机LOGO滚动条跑一半卡住的,用WIN10没问题,驱动都打得上,后来加焊现存好了。板号我也没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是cpu的问题 换了几十个 没一个是内存的问题 等着返修 换cpu我没有一个返修的 包修半年的

同感 我遇到的也是cpu问题

网友:
有CPU问题的,也是内存的问题, 都遇到过了。 换了CPU也有没有发的, 后来换内存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