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40-70 板号ACLUA/ACLUB NM-A273 REV:1.0 短路维修

楼主(2019-10-27):
2019年10月27日,客户拿来一台笔记本电脑,联想z40-70,板号ACLUA/ACLUB NM-A273 REV:1.0,客户描述故障为,通电灯不亮,按开关无反应。我接上电流表一看,有待机电流,但是电流表的电流会闪动,待机出现了又没了,出现了又没了,心里有底了,主板有短路,跟客户说主板问题,大概报了个价,客户同意维修,留下客户电话,开始拆机。
拆出主板,全板打对地值,各大电感无短路啊。哪里都不短。量下公共点。只有18值,逗我呢。

然后量下35V 旁的小电容。发现一边接地正常 一边值为18,大爷的。
这两个电容两边的值都变成 18。不正常。继续查,

这两个电容值,一边接地 一边18。也不正常。继续查。好像忘记去量mos上下管了。

量到此mos 管  D级对地 为0。 s级 对地18, G级对地为0, mos管击穿,拆下来量,各引脚已击穿。拆下再测,d级位置值 491。s级值18, G级值18。 mos管和三个电容的值也恢复正常。从料板找了个上管,换上。 换上管子不短路了,准备试机, 试机前防止在烧,拆掉图中标记两个电感,防止烧到后级。拆掉通电,不短路了,两个电感装上,插上内存,接上屏幕,跑马,亮机。后面附上全板图和亮机图。

维修结束,希望我的帖子能对大家有帮助,谢谢。前面也有了点弯路。写帖不易,给我加加分吧。谢谢大家

网友A:
拆掉两个电感后会有电压输出吗?一般感觉都不会有输出,或者是输出不正常偏高,因为FB是接电感后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两个电感后会有电压输出吗?一般感觉都不会有输出,或者是输出不正常偏高,因为FB是接电感后级的

我只是怕烧后级,测了没烧。然后装回两个电感。

网友(2023-02-14):
有阻值的测量排除着试,对地0的一般吃烧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