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 z book 15触发小电流维修

楼主(2019-10-27):
      板号:LA-9241.  故障开机电流0.04几,

看样子应该是缺电压,估计可以秒杀,立马拆机,这机器真不好拆商务本本,拆机有点麻烦,裸板图片

裸板上店一样是小电流说明真的是主板问题,此时测量PL502  +1.05VMP供电正常,PL602  +1.5VSP正常 ,PL402  +1.35VP无电压,先不急修这个电压在测测其他电压看看是否正常,CPU供电也没有,在看看3 5V转换电压,U46 U45转换电压也是正常的

看来问题是在PL402这里了,芯片是RT8207MZQW典型内存供电芯片,测供电正常开启第七脚S3 3.3V,第八脚S4  0V,看来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了,难怪没有电压出来,开启信号是EN_P1V5
同时还相连了EC,JDOCK1B, JUB1, JCR1, U43, 和PD401,看样子从PD401进来的,开始在主板上找PD401,找了很久没找到PD401,起码看来四五遍,都没找到,难道图纸不对,随便找了几个元件在图纸上都能搜索到,又看了几遍还是没有找到PD401,不管他先扔一边去
   过了几天,刚好有时间又拿起来研究研究,还是没找到PD401看图纸跟主板确实有点不一样,既然找到那就跑线路吧,从RT8207MZQW第八脚开始跑,测量了板上很多二极管三极管没有一个相连的,也没有跟EC相连,在找找突然碰到一个五角小芯片第四脚响了,看来就是这里了,看芯片估计是个与门或者或门,按照参考图的原理应该是个或门,五角小芯片第五脚供电,三角接地,四角输出,开始跑1脚2脚相连电路,第一脚相连EC 75脚,图纸上是KBC_DS3_EN信号输出来的,搞不懂他什么时候输出来,先不管他吧,又继续找五角小芯片第二脚相连,看图纸上应该是跟JME1接口相连的,一测果然是通的,图纸上面显示SLP_S4#,看来内存供电就是他开启了,测量旁边的SLP_S5#  SLP_S3#都有输出,唯独SLP_S4#   0V

没有输出难道断线或者南桥坏了,把S4相连元件拆开打阻值一看无穷大,看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打算换个南桥试试,想想动桥都要三思,还是想想办法把,把S5跟S4连起来,上电电流猛猛的上去看电流应该显示了

网友:
有一张图片忘记上传了 在这里

网友:
LSP_S#这几个信号是同时出来的,可以接在一起试试,成功了就不要去动大芯片了。

网友:
心细少走弯路

网友:
感谢楼主的技术分析

网友:
一般都先直接连,不行在动桥。。

网友:
思路清晰正确!没走弯路,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
jme1是空的吗?

网友:
我也决得电路当中有很多信号互相之间是可以共用的。

网友:
是我直接干桥,还是老司机厉害

网友:
S5开启内存供电好像是没问题的,记得好像戴尔有些机器待机就有内存供电:)

网友:
记得好像戴尔有些机器待机就有内存供电

网友:
LSP_S#这几个信号是同时出来的,可以接在一起试试,成功了就不要去动大芯片了

网友:
可能我静不下心来。 写了好多字。看的眼晕。写的是不是有点字太多了啊!

网友:
技术扎实  稳!

网友:
是我直接干桥

网友:
你这个五角小芯片,新手会不会怀疑人生。

网友:
SLP_S5和S4一般只采用一个

网友:
真细心啊,换了我桥估计坑定得干

网友:
JME1是开机面板的接口吧,S5和S4相连没毛病,

网友:
楼主修机功夫还可以啊,哈哈

网友:
分享的很好 可惜遇到了什么都不懂的我了 不懂

网友:
楼主多发点帖子,加分加分

网友:
我喜欢直接干桥

网友:
楼主 说明详细 学习了 ,,,,,,,,,,,,,,

网友:
思路清晰 ,能修好不是偶尔是必然

网友:
学习了,S5和S4相连,省了换南桥了,顶起。

网友:
机器还可以这么修,slp_#是不是缺了都可以这么干?

网友(2021-02-06):
技术扎实

网友(2023-02-21):
电路图能否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