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神选之机,一台11楼摔下的苹果7p维修记录

楼主(2019-10-27):
    昨天接到一台苹果7p,机主描述说是11楼掉下来的机子,拿到机子一看,真是天选之机啊···········

你能想象11楼掉下来的机子居然液晶没挂,主板没完么?果断报价换盖板,换后壳,机主要求换个银色的,你付钱,你爱啥颜色就那就啥颜色~~~~一通操作猛如虎以后

        搞定收钱!而且修的时候,发现主板是一点儿变形都没有·············真是奇迹啊,从来没有见过啊··········真是神了!!!!
       然后············今天一大早机主跑回来说,今天早上,接了个电话,手机不开机了!!!!!我··········
       拿机拆机检测,打开屏幕,机子还是那么诡异的靓,没啥异常的,摸摸主板,没啥热量,拿稳压源接电,直接滴滴叫的短路保护断电了,原来是主板烧了啊。然后调小电压到2V,把电流输出峰值调高到5A,再接电显示漏电3A多,差不多4A的样子,主板下半截发热,赶紧撕开黑贴纸上松香,再接电,发现Q2101的松香立刻就化掉了,这是什么鬼?原谅我不常修苹果7代·········压根不认识这个玩意儿········
       翻下图纸,打开鑫智造
  看得出来,这是充电线路上的一个转换功能的IC,而且,这玩意甚至都不用接地脚,这个应该这是做电压转换而已,坏的不是它,应该是后级线路短路,让它转换电压的时候工作负担过重才发热的。再仔细看下图纸标示

是的,这是主供电的转换IC,正常情况下都不会是它坏,为确保判断正确,咱们来量一下,按照点位图

测量C2114,是直接两头接地,短路了,测量C2108,有0.400多的压降,这个是直接连接电池座正极的,所以,妥妥的就是C2114所在的后级线路PP_VDD_MAIN短路了,通过查看点位图,咱们在WiFi旁边找到一个测试点,接个锡线上去,夹住正极,来烧鸡,这样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接电,摸一下,发现主板上半段比较热,然后就专门给上半截的相关部位上松香,开始烧鸡,烧啊烧,怎么没有哪里融化呢?郁闷了好一阵子以后,忽然发现电源右下脚有个很小很小的电容的松香似乎有点异常,拿到显微镜那里一看,果然融了!!果断风枪220度,风速30,刮胶,一挑~~~电容挑飞

       拿起主板,嘟嘟嘴呼呼吹,凉一点以后,万用表测量,咦,不短路了~~~接个电看一下

         我的电源表位数比较高,这个电流显示是正常的,机子不短路了!!!装屏开机看一下

         好了,正常开机了,搞定装机!!
         果然,11楼摔下来的机子,还是会有些问题的,只是不太明白,为何都摔了半个月了,啥毛病没有,一修了,毛病就冒出来了·········然后,那么高摔下来,主板真是没有一点变形的··········

网友:
这种情况还要再收次钱吗

网友A:
要的要的  最起码得再要个万儿八千的

网友B:
以前碰到个13楼掉下来只是坏个屏的感觉很神奇了
想不到这个11楼掉下来,内屏都没坏的,都是神机啊

网友:
重摔的 有好多莫明其秒的问题

网友:
这个从维修角度是要收钱的,可是实际中很不好收钱。

网友:
估计过两天基带坏了

网友:
上次修一个40米塔吊掉下来的7p,仅仅就是压了一个盖板,掰了一下后壳而已。

网友:
后续慢慢修吧,重摔  这个能修个三五次然后客户卖给你了

网友:
个人觉得后遗症肯定很多

网友C:
挑飛的那個電容有換上嗎?

网友:
我看你骨骼清奇,是百年一遇的手机维修之才,,,

网友:
太厉害了这技术

网友:
其实为什么很多时候拆过,修过,都常常出现电容短路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的要的  最起码得再要个万儿八千的

你怕是想把乔布斯给要上来吧?

网友:
十一楼下来手机没有跟底下的人打招呼吗?砸到花花草草也很危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挑飛的那個電容有換上嗎?

那个电容不用装的,滤波用的小电容,可以去掉不装的

网友:
估计过两天还来,反正是杠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碰到个13楼掉下来只是坏个屏的感觉很神奇了
想不到这个11楼掉下来,内屏都没坏的,都是神机啊

再摔一下试试看看能够承受多少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