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x360

楼主(2019-10-27):
hp 小本 客户全贴膜 触摸屏 电流0.3 屏幕有反应不亮 刷bios 依旧 重新插拔屏线 不亮 换屏 可以亮灰屏 刷会原来bios 正常亮接回原来的屏也正常亮 吐血 就是屏线松了..
刷BIOS

网友:
马虎了吧,这种我一般都会把原来的屏装上再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