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电源板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9-10-27):
问题为图片所述,现在不知怎么维修,因为没芯片,暂时更换不了,芯片为LD7752,没有第7脚的,有12伏输出,但没5伏输出,整体没看但有明显的元件烧坏,光偶换过,问题一样,5伏的整流管拆下来测过,没问题

网友:
5V输出有一个保险,,,,

网友:
5V回路有开路,查保险\二极管\限流电阻等........

网友:
保护了,查输出

网友:
反激现在集成度高  没什么外围元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

图片不能查看高清的,模糊看不清

网友:
5V与12V是一个变压器输出的

网友:
有12V,无5V,打嗝:
5V短路了。

网友:
二极管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5v脚反查也好查呀,这个主板不难呀

网友:
芯片没有问题。仔细测量看看5V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