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8代刷ME最新发现,附带雷神911M 8750H+1050TI BIOS

楼主(2019-10-27):
最近在搞一台还没过保雷神,刷了BIOS开机慢,发现掉失了ME,主板是广达NL5C-N17P,上网下载了ME替换直接不亮机,ME头代码为244650.当时百思不得其解,用UEFITOOS找了一下ME版本 ,导出来放到HEX看了一下,就发现当中的玄机,
原来8代的ME头代码为00201700,找空白ME直接这个头替换即可,我这个ME是从官网里分离出来空白的,容量比较大,有5.99M, 因为这个BIOS本来就16M的,修改好后开机一切正常,给以后修到8代不会修改ME的朋友。
下面这个BIOS是修改好的,直接刷即可 雷神911M 8

网友A:
再送上911修改SN码及型号软件,厂家的 雷神911 II

网友:
用intel官方工具FIT直接搞。不需要WINHEX手动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送上911修改SN码及型号软件,厂家的

雷神一个板子 很多机型  也是厉害

网友:
是啊!FIT值得拥有。

网友:
楼主,这个官网分离出来的ME_12.0.0.1069本身已经配置好了,不需要用FIT配置对吗?

网友:
其实这个ME还是244650开头的,12的ME配置不同而已。

网友:
这个ME 也没有那么大,截取个2.5M就足够了,后面的都是FF.

网友:
这夹子有用吗,有的主板直接不读取

网友(2020-08-04):
引用 网友A:
再送上911修改SN码及型号软件,厂家的

雷神911air的修改工具有吗

网友(2024-01-10):
同型号1060显卡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