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P8H61-M LX PLUS上22NM后档20 BUG BIOS

楼主(2019-10-27):
故障是这样。如果一直用32NM,不管重复开机多少次都正常。
但如果上了22NM CPU点亮一次后也都正常,但接着再用32NM CPU。就会档20代码,导致主板点不亮。
放电清CMOS均无用。

需要再次刷BIOS。

此板部分版本BIOS在部分主板有此BUG。

现在给上解决此BUG BIOS:

网友:
注意后面我刷了BIOS后,第一次是用22NM直接点的。请最好按照我这个顺序来。
因为这个故障比较玄学。本人已十分确定,反复验证,确实故障如我所说的那样。

所以为以防万一。刷了BIOS后。先用22NM点,以保证顺利解决该问题。如果你碰到此故障的话。

网友:
这问题我刷官网bios也是这样

网友:
我就是骗点分

网友(2020-03-20):
刷了BIOS不管用可考虑其它问题。

网友(2020-04-22):
这个板子有个神奇的通病,22NM不显示,32NM则可以显示,但是还有别的问题。暂不公布答案
包括P8H61-M LX。
不是大问题,告诉你们,不是桥引起的。给你们一个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