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DELL E6330 板号LA-7741P,淘宝买的BIOS,论坛下载的都不管使

楼主(2019-10-27):
客户送给来不开机,示波器坏了用的福禄克115C测量发现3、5V的电压一直在跳怀疑滤波不良或者芯片损坏,手上没这种芯片,先换电容,因为之前是电解电容不好换就用了钽电容,焊工不好不要介意。换好之后电压正常不跳了,然后就开机试试,触发到0.9定住了,论坛搜了几个bios刷过之后发现定0.7了,从淘宝买了bios刷过之后亮机。双bios的,我是两个都刷了的

网友A:
能解决问题就好,手工慢慢练,焊多了就有感觉了,哪有一来就焊得相当漂亮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解决问题就好,手工慢慢练,焊多了就有感觉了,哪有一来就焊得相当漂亮的呢

嗯,谢谢鼓励!

网友B(2020-05-16):
感谢分享,我的也开机不亮屏,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我的也开机不亮屏,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你下载试试,这个是淘宝买的正常点亮,改过me的秒亮的那种。如果还不行就查查主板其他问题

网友C(2020-06-23):
文件大小不对啊、楼主你解压看看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件大小不对啊、楼主你解压看看文件

双BIOS的,你看看是不是两个的呢

网友D(2020-09-07):
刷不了,提示不匹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刷不了,提示不匹配

这个确定是好的,是不是有版本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确定是好的,是不是有版本的问题?

我的是4096kb,你的是4097kb,大了1KB,提示烧不了,容量不对。

网友:
下载了,不知道效果怎样,先谢谢了。

网友(2020-10-08):
我的也出现大小不对。原机备份的4096KB,下载的是4097KB,多一点点就用不上。另一个是备份8192KB,下载的是8193KB,就是用不上

网友:
用RT908F刷不进,我找出许久不用的希尔特580,居然写进去了,通电能亮

网友(2021-04-10):
我的文件大小不一样,,没法刷

网友F(2021-09-30):
首先声明我的机器是正常亮机的,没事拿这个测试,刷完这个风扇转不亮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首先声明我的机器是正常亮机的,没事拿这个测试,刷完这个风扇转不亮机.

这个真的淘宝买的,不过当时我忘记拍整个板子了。或许其他地方不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真的淘宝买的,不过当时我忘记拍整个板子了。或许其他地方不一样呢

谢谢你的提醒,又在帖子上找了E6430S,刷好亮机了。给你带来误解实在抱歉。郑重说明:BIOS可以用,大家放心下载!!!

网友(2022-07-15):
测试OK,要2个一起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