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 HP 2520hc 喷墨打印机 提示卡纸 实际没有卡纸

楼主(2019-10-27):
求助:客户一台HP喷墨打印机 送修故障卡纸,有时候打印了会接着进纸好几张。然后卡纸
然后黑色墨盒用完了更换墨盒
换了墨盒后还是卡纸,然后把打印机拆了。里面清理了下  装好后彻底不能打印了。
开机直接报错 J 和 纸张图标还有警告灯一起闪。不能打印  也不进纸(偶尔进纸一次 会把后面纸不停的往完进)
此机器有4个传感器,底部一个 测量应该没问题 按压那个感应部位会有电压高低变化。
然后墨盒旁边有个传感器没有动他,还有个小板上面有3个传感器,其中一个是小前盖传感器  打开盖子会报错C,应该是好的
另一个是外观一样的测量阻值也正常。 清理 也不行。里面的传动机构最终也全部重新安装了  故障依旧,
现在怀疑图片中 圈起来的传感器,请教一下有经验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这个故障的,现在开机就报错J,不能打印  不会进纸。
那个圈起来的传感器我拆了 2个脚的 应该是发射端 正反都无穷大,对面组件应该是接收端4个引脚,公共极和其他三个都有600左右阻值。
因为现在客户觉得他送来时是卡纸,但是凑合能用,无法交差,想请教一下  用最少成本  搞定。谢谢大家

网友:
现在不确定那个传感器还是齿轮那边,齿轮手拨动感觉正常的。

网友:
一般就是传感器问题

网友:
传感器都检查了  被阻碍会有高低电平变化,现在买了一个坏的, 等到了就拼起来看看。

网友A:
打印机搞定了吗,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搞定了吗,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淘宝卖家让我买底盒 就是传动组件那一套,要80+20,没同意  100买了个主板坏的打印机  换上去一个鸟样,赔了100块钱  放弃了

网友:
墨车导轨板拆过么?把它拆开看看,说不定下面真的有卡纸碎片。

网友:
进纸传感器拉纸造成脱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