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脑打开默认变成internet explorer

楼主(2019-10-27):
电脑打开默认变成internet explorer
电脑

网友:
怎么办啊!

网友:
什么意思?是自动打开吗?还是说EXE文件变成IE的快捷方式了?

网友:
打开方式都变成了

网友:
就是这个那时候点到了

网友:
现在就只能在这里面几个换

网友:
更改打开方式或者重装系统,你的桌面,除了一些垃圾软件,也没有几个东西,直接装系统吧。

网友:
重装系统能解决99%的软件问题。

网友:
估计系统中病毒了吧

网友:
装个纯净版本系统啊

网友:
百度 exe关联修复

网友:
应该是流氓软件伪装成ie破坏了系统导致

网友:
用个软件修复一下就好了,没必要重装系统。

网友:
修复exe关连

网友:
我觉得还是重装系统比较稳当。

网友:
我是先开另一个用户然后重装系统

网友:
12楼正解,病毒造成的问题

网友:
来自: 四川成都
被篡改了,中毒了

网友:
装系统就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