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240无法开机,必须拔BIOS电池才可以,什么情况

楼主(2019-10-27):
按开机键无反应,必须开后盖,把内置电池和BIOS电池都断了,然后接电源,自动开机。
开机后,系统的时钟不对了,也能充电。但是关机后又不能开机了

网友A:
送修,一般情况下是桥或者RT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修,一般情况下是桥或者RTC坏了.

谢谢,过几天空了去修修看

网友:
求助,谁能帮我修一下。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一类的问题,没有解决的了,感觉cpu的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