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p 死活不出pm_pwrok

楼主(2019-10-27):
原来桥供电短路修好能触发了电流0.13。All_system_pwrgd正常,ec换过,bios刷了,现在ec不发出pm_pwrok

网友:
看时序是all_systempwrgd正常就能发出pwrok

网友A:
割断 线 ,看下是 不是PCH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割断 线 ,看下是 不是PCH拉低了

Ec脚位调高了还是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