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显示器一边亮一边暗请问是什么情况?led灯条坏了吗

楼主(2019-10-27):
长城24寸的,谢谢!

网友:
请问大神在哪里

网友:
LED灯条坏了

网友:
哥,下面的坏了对吧

网友:
这个侧边灯条 可以 尝试把升压驱动一体板换掉试试 故障不变的话 应该需要换灯条了

网友:
这种情况都是LED侧面的一路坏了。只有换。

网友:
是屏拆完后,没有安装好吧

网友:
灯条坏了,换灯条。

网友:
送维修店吧。别把面板玩死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一体机用着也是上面黑,最后是吧屏这头的排线压紧就好了

网友:
灯有坏的,马上就要黑了

网友:
下半部灯没亮起来

网友:
明显灯条只亮了一半

网友:
1,有一半LED灯某个灯珠坏了。2,驱动板有一路有问题。

网友:
电压不够,电路问题,灯条坏下角比较少见,遇过每隔一拉灭一粒的

网友:
背光坏了,,,,,,

网友:
灯条坏了送维修店

网友:
灯条   排线都有可能,       逐一排除,先 排线重新插插

网友:
灯条的问题。有可能坏了,有可能虚焊。

网友(2019-12-03):
这很明显是灯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