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A5接电漏电280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9-10-28):
由于只是修主板,不知道其他故障,拿到板子后,接电漏电280,漏电不是很多,没有资料的情况下,首先怀疑是小电源,摘掉后接电不漏电了,但是装回小电源,故障依旧,那么问题就搞大了的感觉,有种无从下手的想法!熏上松香,没有发现问题,坐下来抽根烟,想想,这个是接电漏电,一定是电池电压或者主供电,一通操作下来,没发现短路,怀疑大电源,换掉后,故障解决!本以为可以交差了,结果不开机!触发电流只有20! !这个电流明显是CPU还没工作!且电流没有复位电流出来!果断换掉主时钟!故障依旧!继续拿着板子怀疑人生!阻值正常,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换掉电源旁边的三个BUCK电路储能电感,问题完美解决!开机测试功能,没WiFi和蓝牙,换掉WiFi附近的保险电阻,WiFi打不开,蓝牙能打开,搜不到!,经过排查,WiFi时钟没对地值!换掉解决,维修结束

网友A:
我太难了,太难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太难了,太难了啊!

维修的挺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厉害了

也还是在学习中啊,大佬不敢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的挺好的啊!

还在学习阶段哦

网友D:
手机修一下,一般要多少钱

网友E:
楼主怎么判断是储能电感的问题 啊

网友:
修手机眼镜都修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怎么判断是储能电感的问题 啊

在排除了CPU和电源之后,只有找他试试了!

网友F:
多谢分享!祝你大富大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修一下,一般要多少钱

看机型,看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谢分享!祝你大富大贵!!!

一起富贵,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