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CPU导致开机满屏英文维修

楼主(2019-10-28):
  机型:iPhone 6

  故障现象:开机满屏英文

维修过程:

  根据客户描述的故障是用完电开机就开不了,收到手机后开机出现满屏英文。如下图:

  根据这种情况一般是外设或者是I2C2总线的问题也会引起或者CPU也会,将外设全部拔掉后开机也是一样的现象,对I2C2总线打值也是正常的。接着将CPU拆下如图:

  接着焊盘清理干净。中层处理好,芯片植株安装上去,上层安装,如图:

  安装接着开机正常,此故障修复完毕。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要是我可能会先考虑硬盘或码片问题。我总觉得先动CPU不太明智,也许是我技术不到位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