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见过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9-10-28):
接一台进液HP X360 13-AG 笔记本 清理完进液部分  更换发霉的CPU供电RT3662AC  屏线接口及一些小电路  处理完开测试各大电路无短路情况  上机点亮进 全部装好进桌面正常。习惯性的先看电脑配置  奇怪的故障来了  只要点开此电脑  开始无规则闪屏花屏  无耐只能强制关机  折腾几次之后发现打开此电脑闪屏后 按 ALT+F4 关掉已经打开窗口 可以回到桌面不闪屏一切正常  我想很多人这时候会说换个系统什么的  我也一样这么做  客户电脑全是资料 找个M2硬盘准备装系统,发现进PE故障现象也是一样 然后就是禁用显卡  重装系统一顿折腾下来 发现跟软件没关系。打算外接显示器看一下  接口是TYPEC  没有转接只能放弃  接着找硬件问题  上放大镜检查有没遗漏的进液部分跟发霉氧化的地方,没有新发现。  无意摸到CPU供电电感发烫   反正没找到故障点就它了  搞。。。  电感,电容 场管 RT3662AC 再换  电感温度下来了  不烫了。上机结果还是一样。之前修过类似进桌面拖动窗口重影  花屏是CPU导致的  换屏  换U 结果还是一样  一直没找到原因发上来让大家帮忙看看有没遇到过或者有思路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