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850 REV:1.2 USB接口无法识别U盘、打印机、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9-10-28):
上次接修到一块V星ms-7846 rev:1.1,主板所有功能都正常,就是USB无法识别u盘、打印机,数据传输,有时候在BIOS里能识别U盘,但是加载PE的时候就无法识别了。最后发现桥附近的电容轻微鼓包,更换后能正常识别U盘,装系统。最近又接到同样问题的V星主板,型号不一样,观察外观没有电容鼓包,抱着试试的心态,直接更换带桥附近的电容,问题解决。不知道这是不是通病。取下来的固态电容看不出明显鼓包。

网友:
那这个是5V供电吗

网友:
看位置不是5V供电电容!2.5V的耐压能是5V吗?

网友:
是2.5V 820 的固态电容,属于桥供电下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