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4030主板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9-10-28):
主板正常通电时电流在100毫安。查看主板时发现待机芯片ck=cl烫手。检测3伏5伏负载,没有0欧姆短路。公共点电压19.5伏正常。

更换新的待机电源芯片,依旧烫手,但当时没注意焊接存在虚焊情况,后级未发现短路。输出的上下管拆下测量,没有发现存在故障。

再次更换待机芯片,虽然不烫手,但还是没有电压输出。于是潜心按电路图测量。目前发现芯片的entip1/2电压为1.3伏和0伏,但从使能电路分析貌似是正常的电压,不是我分析的对否。请大师们指教。

网友:
en13脚电压为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