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8T-M LE V1.02主板COMS电池漏洞

楼主(2019-10-28):
我的老电脑,华硕M4A88T-M LE V1.02主板COMS电池漏洞,有维修过的给点建议。猜测可能是二极管或者电容坏了,没有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
论坛有点位下就可以了

网友:
点位图,是有了,但哪里坏了还是没有找出来,这个图没有原理图直接

网友(2020-03-06):
学习中
,论坛搜搜

网友:
论坛搜搜,这个漏洞啥意思

网友:
应该是VCC_RTC连着的几个电容短路了,查一查,或者3V烧机VCC_RTC

网友:
只好大海捞针一样,一个一个找,大约电池附近的20-30个小元件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