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接口问题

楼主(2019-10-28):
大家好,今天接到个神舟战神笔记本,这笔记本左边,右边,后边分别都有一个USB3.0接口,左边和右边的都没有用了,左边的USB3.0接口,中间2根数据线,一个是好的,对地值500左右,一个对地值无穷大,是什么问题,右边的接口也是一样的问题,就后面的接口是好的,上图,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什么问题,这2根是到桥里面,要坏也是一起坏啊,怎么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呢?

网友A:
  无穷大    断线了把   对比量一下好的USB   接口 对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穷大    断线了把   对比量一下好的USB   接口 对地值

好的,对地值500左右啊
飞个线吗?

网友:
开路了吧!飞个线试试。。

网友:
直接飞线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