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小米平板2解锁BIOS通用

楼主(2019-10-28):
小米平板2解锁BIOS通用20151029版后摄像头可能用不了

网友:
太厉害了老哥

网友:
你也很厉害,
你使用的USB充电数据共享是没有外壳的,
推荐你使用这款有外壳的,更安全,充电也能到2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4771-1-1.html

网友:
老铁  有没有解锁的BIOS

网友A:
谁能教教我,不用编程器如何刷入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能教教我,不用编程器如何刷入bios

下载合适版本的FPTW可以在Win10里刷。

网友:
学习了平板BIOS还没有刷过的

网友B(2019-12-14):
小米平板2  测试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平板2  测试可用。

如果win10下USB不可以用,首次须要(强制重启或恢复BIOS设置)断开充电线,按住开机键20秒不放。后面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测试一波看看 我刷别人的充不了电

网友C:
我哭了 刷完直接进系统只能检测2g 然后我进去内存爆了 直接黑屏 最后一直弄 进pe刷回去才行  怕了 再也不敢刷了  黑屏的时候我都以为没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哭了 刷完直接进系统只能检测2g 然后我进去内存爆了 直接黑屏 最后一直弄 进pe刷回去才行  怕了 再也不敢 ...

解决只识别2G方法由 2楼   马m仔 的百度贴吧 后9来 提供

重启F2进入BIOS,Device Manager>System Setup>Memory Configuration Options>Auto Detect LPDDR3 DRAM更改为Disable,F10保存
再循环Auto Detect LPDDR3 DRAM更改为Enable,F10保存,然后Ctrl+Alt+Del重启平板,过一会后拔电池重新安装(你也可以偿试拔掉充电线,按住开机键20秒不放强制重启)

网友(2020-03-08):
板子挂了,刷了通用的可惜用不了

网友D(2021-05-02):
刷完之后快充没了怎麽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刷完之后快充没了怎麽办?

暂时没法改,解锁只能最高8W左右充电。
正常BIOS 的12W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暂时没法改,解锁只能最高8W左右充电。
正常BIOS 的12W左右

我这边解锁完看表.最高就0.8A

网友(2021-09-16):
感谢大神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