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风暴电池可以开机无法充电,无技术维修。

楼主(2019-10-28):
一台机械风暴笔记本。适配器电压19V,电流7.8A。
客户说,电池可以正常开机,适配器无法充电。测量主板DC插线座有19v。电流0a。肯定里面断线了。电流经过一个供电直接进入管理芯片oz8690ln。此时才看到管理芯片有一个小突起。测量周边没有异常。直接订货更换。OK。充电和电池都已经正常。
坏掉的芯片背面有一半是黑色,应该是空焊了。

网友:
你这个 捡干鱼。。 爽。。。。。。这种来钱 安逸

网友A:
不用检查,直接看到芯片烧,换了OK,你运气好,有很多芯片换了,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B:
这不是什么空焊,这就是芯片烧了,通病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什么空焊,这就是芯片烧了,通病来的

嗯,希望我换上的可以活久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检查,直接看到芯片烧,换了OK,你运气好,有很多芯片换了,还有别的问题

就是担心有别的问题。这次是运气。

网友:
捡漏捡漏捡漏。

网友:
芯片是大电流烧的!

网友:
看来要先观察,再动手

网友:
做维修还要心理素质好,不然会出现想摔的节奏